内核电压1.2v

楼主(2012-09-13):
(无正文)

网友A:
内核电压时IC的内核使用,不会有外部信号出来,所以被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单行可以加共模和屏蔽罩来隔离干扰

网友B: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有的cpu内部锁相环电压1.2v导致很容易受外部干扰。

网友C:
也不会这么严重了。 现在的cpu内核电源都是1.几V电压。
主要是 PCB布局走线时多注意下。保持地平面的完整很重要,  另外电源滤波电容放io旁边。
另外系统整体的结构上, 线缆,PCB,接地点, 等处理好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一般电机控制属于工控领域。电机控制板一般和电机驱动是隔离的,这样就不用担心干扰问题,如果两者没有隔离,地弹现象将会很明显,CPU将很容易受影响。这样的板子可能省了成本,但可靠性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