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与蓝牙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电脑与手机通过蓝牙适配器相连接,单片机开发板与电脑通过通过USB转串口连接,我想实现用手机发送数据给电脑,电脑在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然后控制单片机开发板上的器件,怎么实现啊,还有需要了解什么协议呢?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求指导..........

网友A:
PC机和单片机的通信很简单,只是个普通串口。
重点是你要写PC机的程序实现与蓝牙手机间的通信。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的串口蓝牙? 串口蓝牙就是个串口,读写串口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机发送给电脑,不知道怎么发,需要什么软件,你有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手机发的软件有没有啊,有没有什么教程之类的,想学习学习。。。。

网友C:
这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