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次定律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如图中红色标注文字,书中说电动势的方向和磁通的方向成右手螺旋定则,我转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请老师指教电动势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方向?最好标注一下。

楼主:
哎呀 没人理我啊  先顶起来

网友A:
用你 右手抓住就对了呀,

四指的 方向为 电流方向,

大指方向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朝上)

网友B:
记住公式的物理意义.物理意义只有一句话: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电流总是阻止原有磁场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中说是磁通方向和电动势方向  那书是错了吧

网友C:
不是书的错,都是自己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