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转换时的busy信号电平

楼主(2012-09-13):
最近在做AD控制实验,我的AD芯片是TI的ADS8401,我在做AD转换时我用示波器观察的转换是AD芯片输出的busy信号,如下图。我不太清楚,怎么busy信号在中间时有个下降的时刻边缘,请各位路过的大虾解释解释?

网友A:
建议楼主再看看该芯片的PDF文档!没有接触过!帮顶一下。求高手~~~~~~~~~~

楼主:
帖子千万别沉

网友B:
The BUSY output is brought high after CONVST goes low. BUSY stays high throughout the conversion process and returns low when the conversion has ended.

从这句话看, AD 的转换过程中应该不会出现低脉冲.

网友C:
1.请检查下示波器接线是否正确.2,请检查下busy信号的接收端,也就是MCU这边引脚配置是否正确.3,请检查是否有强烈的干扰信号,Busy线是否还和其它的信号线连在一起.

网友D:
好像是有什么信号 干扰,不懂,同求

网友E:
同步这么好, 可能不是干扰的因素, 怀疑接收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步这么好",这句话什么意思,不太懂,大侠给解释解释

网友E:
就是说: 那个下降沿和 BUSY 信号周期和时间差是那么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