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SBUF在Keil中如何查看

楼主(2012-09-13):
我想通过在Keil中设断点看一下写入SBUF中的内容对不对,但是无论向发送SBUF中写什么内容,SBUF中的值一直不变,但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却能看到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是我要发送的数据,请问在Keil中如何查看SBUF的值。

网友A:
SBUF有两个,一个是接受  一个是发送的,你每次读的都应该是接受SBUF里面的数据啊,reg52文件里面只定义了一个SBUF,而读 还是写都是硬件自己来判断的,所以你只能通过串口查看

网友B:
发送的SBUF好像是不可读取的...
只能看变量的值...

网友C:
SBUF比较特殊,物理上有两个,一个发送,只写,一个接收,只读,共用一个地址。。。

网友D:
读出来的就是接收的。
发送出去无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