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时钟芯片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3):
双时钟的芯片,BASE TIMER的设置怎么回事,不是很清楚

网友A:
资料上对BASE TIMER的设置有1分频,4分频,8分频,16分频

网友B:
这个BASE TIMER不能设置初值的呢,还是这个BT的中断时间是不是固定的呢

网友C:
嗯,无论高速运行还是低速运行(除分频外)

楼主:
有点模糊,你举个例子

网友D:
用1分频,晶振是32.768kHZ,它的中断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E:
一般有双时钟的芯片里,BASE TIMER是固定在低频来跑的,以保证时间的准确。

网友B:
首先32.768KHZ要4分频,即实际频率为8.192KHZ
BASE TIMER每个计数值的时间为1/8.192K=0.122ms

网友B:
BASE TIMER计数256,即BASE TIMER的中断时间为256*0.122ms=31.25ms

楼主:
哦,我再琢磨琢磨吧

楼主:
那我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