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2-09-13):
用的stm8l101F3P这款片子,之前有用过外部中断,是引脚3.这次要用到好几个中断,引脚0、1、2、3,A、B、C、D四个端口都有涉及到,我写了四个中断服务程序,将中断引脚均配置为浮空输入,中断使能,上升沿触发。而且在中断向量文件里都有声明。
问题来了,除了引脚1中断可以进入外,其他均不能触发,硬件应该没有问题,MCU引脚高低电平均正确,请教哪位用过的大侠到底为什么,感激不尽

楼主:
我发现,一个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的中断源时,只有一个中断源是不能触发的,需要所有的中断源全部满足触发条件,不会这么傻瓜吧?我看了手册,也没看出有哪里配置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2013-07-28):
最近在用STM8L101F3P这棵IC ,发现同样的问题,在使能同一端口的两个位(PA2、PA3)作为外部中断换醒时,只有其中的一个可以从HALT模式中换醒,而另外一个端口位能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但却不能从HATL模式中换醒,

网友B:
同时使能PA2,PA3, PB1作为外部中断源输入,只有PA3和PB1能够将单片机从HALT 模式中换醒,PA2能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却不能换醒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