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6下载不了了!

楼主(2012-09-13):
读取熔丝位的时候得到的熔丝位是随机的数字  每次和每次都不一样 偶尔可以得到正确的熔丝位信息
之前是一直可以下载的  就是突然不行的 用的是ISP
我的SPI接了个ADC 之前是把ADC的电源断开下载程序的  现在根本下不了 而且读取熔丝位的时候就出现上面说的现象

楼主:
急急急啊~!!

网友A:
换个新的芯片试试。

网友A:
首先要读芯片ID是否与芯片相符。

网友B:
用编程器读取熔丝看看是不是锁定了...

楼主:
5# ningling_21 就是用编程器读取的 熔丝位是随机的。。。
能下载HEX 但是实际是没有下载进去的 而且校验的时候就出错了

楼主:
4# 古道热肠 ID不符。。。。
会不会是ISP下载和SPI复用的原因?

网友:
可能片子坏掉了,换个片子看看。

楼主:
解决了 是SPI复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