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枚举求助

楼主(2012-09-13):
我用stm32 进行枚举时  用bus hound 抓包到的数据 是主机一直发功GET STATUS 命令给设备 。 设备枚举时出现了问题 。我在单步调式时 发现 能够进入一个中断,中断寄存器中的 数值是由于 设备没收到 主机发来的SOF包 产生的挂起中断。 请大家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usb不能用设置断点的方法调试,因为usb对时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设置断点会导致通讯错误进而中断,主机会尝试几次无果后将设备挂起。
get status是主机要获取端点(或者设备,接口)的状态,原因可能是设备不认识主机发送的某一条命令,从而将断点停止stall,所以主机会发送clear feature命令将stall状态清楚,之后可能会获取端点状态,是否被成功清除,一般枚举过程中主机不会发送该命令

楼主:
怎么 给分啊?

网友B:
用串口打印每次接收到的内容来调试。

网友C:
2楼说的很对,断点不能乱设定,不然时序会乱掉,枚举过程中不会有get_status的命令。

网友D:
赞同4楼,当时也是通过串口打印接收到的数据,但还是发现串口有漏传,可能速度跟不上USB的速度

网友E:
你的usb通讯使用中断吧
usb中断可能打断串口的通讯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