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2-09-13):
最近在使用中颖的SH88F52(DIP)和SH88F54(QFP44)的单片机做东西,开发工具是去年上海代理商给的,一直没有用。
   现在发现通过串口烧写SH88F54的时候,当我点“自动操作”时,马上红灯绿灯都亮了,什么反应都没有,过会就会提示超时。于是我想下载F52的看看DIP的能不能下,将F52放到插座上,点“自动操作”,还是一样的现象,烧写不了,我手头有两个S-LAB,都是这种情况,插上S-LAB时,我用万用表亮了插座上的VCC与GND,没有电压,不知道这样正不正常?我把S-LAB拆开看到用的是F516的单片机,不知道换F54的信不信,想换个单片机试试,因为我怀疑我的S-lab坏了

网友A:
呵呵, 插座上的VCC与GND, 如果是编程的时候, 那肯定有问题. 否则就不一定了.
最好还是问你的上海代理商吧

网友B(2012-11-19):
你是用SLAB的串口功能下载,还是JTAG功能下载,如果是用JTAG功能下载的话,在ISP51环境下,是不支持的,必须在KEIL环境下,才可以实现JTAG下载;但是可以在ISP51环境下,实现串口下载,只需连接VDD,GND,RXD,TXD四根线即可。点击下载后,可能老版本的SLAB下载器,还需要,接着按下板子上的复位键,才可以进入ISP功能。新版本不存在按复位键的问题,如果用一般的USP转串口的下载板子,也就是大家刷九星卫星接收器的板子。或者是烧写STC单片机的下载板子在ISP51环境下下载中颖单片机,也需要按复位键

网友C:
3# linlh11 请问一下,我做了一个下载电路,使用usb转串口方式下载,用你说的方式还是下载不了,但这下载电路下载stc11f01e没问题,是有什么没注意到吗?

网友B:
4楼的,你的下载器输出电压必须是5V,中颖的单片机大部分电压范围是3.6V--5.5V,另外,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下载器的TXD接单片机的RXD。你下载的是中颖的那一款单片机,中颖有的型号单片机不支持ISP串口下载的,比如SH79F系列的就不支持ISP串口下载.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试一下:接好下载线到目标板,必须保证下载器VDD有5V电压输出,点击ISP51环境下的“自动操作---确定”,然后立即下载器的VDD管脚断电,再上电,就可以下载成功了

网友D:
5# linlh11 谢谢,试了pl2303、ch340,这两种usb转串口, 单片机上的电压4.5V,88f2051换了4片,只接Vcc Gnd Rx Tx,用您的方法,波特率自动、手动调整及外接和没接外部晶振都试了,只显示通讯连接超时,请教了经销商技术人员,使用按外接复位键方式,一样显示通讯连接超时,而同样的电路,sh88f2051换成stc11f01e,下载就ok,结论,我人品不好,不适合试中颖单片机

网友D:
找到问题了,改用CP2120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2013-09-06):
惨了 我也遇到问题 就是下载不了 有时候又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