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各类器件使用DDR内存芯片时的选择

楼主(2012-09-13):
总结一下,各类器件有合适的内存,超出了就比较麻烦了。
1.spartan-3系列,建议使用DDR1。虽说可以使用DDR2,但是DDR2内存芯片有最低工作频率125MHz,低了内存就会出错。可是在工业级-4速度等级上,要让其他逻辑都跑到125MHz以上,是比较困难的。
2.virtex-4,-5系列,DDR1,DDR2都可以。但有一个特例,就是virtex-4的FX系列,建议使用DDR1,因为使用DDR2很别扭,同样还是最低工作频率的问题,内存要工作到125MHz以上,这时整个EDK里面的IPCORE都要改,因为都是按100MHz设计的。如果把DDR2跑到100MHz的2倍即200MHz去适应PPC,那么得用-11的芯片。把速度降低,同样EDK系统都要改,郁闷吧。
3.spartan-6系列,建议使用DDR2,而不要使用DDR3。DDR3有最低工作频率333MHz,对应667的数据速率,可是-2等级的spartan-6的MCB只能跑625,这个值在2012版文档里面改成了667,临界状态。如果用工业级,就得小心了。现在DDR3内存工艺在进步,有些芯片的最低速度已经到了1066,过两年能否找到支持667这么慢速度的内存颗粒还是个问题。
4.virtex-6系列,要么使用DDR2,要想使用DDR3还是跳过直接到7系列吧,DDR3-800太慢了,最高支持1066,也还是慢。

网友A:
选DDR器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还没用过DDR呢,只用过SDR的,那DDR1 DDR2 DDR原理方面区别不大吧?想学DDR控制的话最好用哪种学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