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 之后TIMER1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2012-09-13):
非常奇怪的问题,STM32 IAP之后,LCD显示 按键 AD等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蜂鸣器不发声,蜂鸣器是靠TIMER1 产生PWM输出的,后来在main函数的死循环前初始化TIMER1之后 IAP 蜂鸣器也有声音了,奇怪的是TIMER1已经在前面初始化了,单独烧录是没有问题的,部分代码如下:
application
int main(void)
{
u8
test=0;
u8
tmp=0,i=0;
SysInit();
UserSetRead();
UserSetRead();
CalDataRead();
CalDataRead();

DebugCalData();
for(i=0;i<=PB;i++)
{
    PgmSetRead(i,0);

}

Delayms(40);

menu.menu_layer=MAIN_LAYER;
bat_type=LIPO;
ni_pgm_index[0]=1;
ni_pgm_index[1]=1;

li_pgm_index[0]=1;
li_pgm_index[1]=1;
li_pgm_index[2]=1;

pb_pgm_index=1;
if((0x09)==GetKeyPin())
{
menu.menu_layer=PWRON_lAYER;
adc_para.is_calaribate_flag=1;
menu.lcd_in_cal_data=4200;
PgmSetDefault();
}

if(sys_para.temp_mode==0)
{
cut_off_temp_f=TempC2F(li_para[bat_type].cut_off_temp*10);
}

DEBUG_PRINTSTR("stm32 load\r\n");
UartSendStr("stm32 charger\r\n");
BeepTimerInit();//这句添加之后 IAP就正常了

SetBuzzer(BEEPER_TYPE_PWR_ON);
while(1)
  {

   }
}

void SysInit(void)
{

ControlPortInit();
LcdPortInit();
PWMPortInit();
PWMTimerInit();
BeepPortInit();
BeepTimerInit();
ADCPortInit();
I2CPortInit();

DMAInit();
ADC1Init();

LED_Init();
LcdInit();

Timer3Init();
UartInit();
BeepPortInit();
BeepTimerInit();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3000);
NVICConfigure();
}

void BeepTimer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1={307,TIM_CounterMode_Up,39,TIM_CKD_DIV1,0};

TIM_OCInitTypeDef o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FLAG_Update);

oc.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oc.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oc.TIM_Pulse = 0;
oc.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oc);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bootloader:
int main(void)
{

Uart1Init();
Timer4Init();
NVICConfigure();
FLASH_Unlock();
Delayms(50);
while(1)
{

if(timer4_over_flag==1)
//jump to app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DisableAllNVIC();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__set_PSP(*(volatile unsigned int*) ApplicationAddress);

//
__set_CONTROL(0);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
}

bootloader 如果在开机的1s之内有接收到上位机的下载命令,开始下载(在UART中断中),否则进入APP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关注,我也遇到类似的莫名问题

楼主:
2 楼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表示很感兴趣

网友B:
任何设备初始化前,都调用XXXDeInit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2019-12-03):
多年以后,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应用程序是使用CUBEMX生成的初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