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 物美价廉的蓝牙模块!!!!!

楼主(2012-09-13):
求推荐一个 物美价廉的蓝牙模块!!!!!
功能要求:能与PIC16F系列单片机通信发送数据。

网友A:
1、led引脚指示蓝牙连接状态,输出脉冲表示没有蓝牙连接,输出高表示蓝牙已连接并打开了端口
2、电源电压3.3V,未配对时电流约30mA,配对后约8mA,绝对禁止接反电源!电源绝对禁止超过4.2V!
3、接口电平3.3V,可以直接连接各种单片机(51,AVR,PIC,ARM,MSP430等),5V单片机也可直接连接,无需MAX232也不能经过MAX232!
4、空旷地有效距离10米,超过10米也是可能的,但不对此距离的连接质量做保证
5、配对以后当全双工串口使用,无需了解任何蓝牙协议,但仅支持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的通信格式,这也是最常用的通信格式,不支持其他格式。
6、在未建立蓝牙连接时支持通过AT指令设置波特率、名称、配对密码,设置的参数掉电保存。蓝牙连接以后自动切换到透传模式
7、体积小巧(2.7cm*1.3cm),工厂贴片生产,保证贴片质量。
8、该链接为从机,从机能与各种带蓝牙功能的电脑、蓝牙主机、大部分带蓝牙的手机、PDA、PSP等智能终端配对,从机之间不能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