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请进, 请教Spartan-6配置速度的问题

楼主:
XCF32P+Spartan6 LX45,生成BIT文件时制定速度为4/6/10/12,都是ok的,从示波器抓取的CCLK得到证实,速度为12时,配置时间约150ms;当频率再高就不行了,速度退回到1MHz,从示波器上看,至少CCLK前几个周期是1MHz频率的,整个配置时间也比较长;请问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想把配置时间控制在100ms以内,该如何去分析/解决问题?

补充:软件环境是Win7 32bit+ISE 12.4

网友A(2012-09-13):
如果是1Mhz的时钟,SPI的配置模式,S6 45是无法控制在100ms以内的

楼主:
呃, 不是SPI,XCF32P,8-bit并行!目前已经CCLK=12MHz,配置时间约150ms!

网友A:
贴原理图

楼主:
难道你不推荐客户用XCFxxP?太厚道了: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