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SP和SPI端口复用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9-13):
求指点 自己画了个板子 ISP下载  然后复用SPI接了个ADC 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A:
什么问题你都 没描述啊

网友:
都没描述问题吧?

楼主:
搞定了  谢谢以上两位

网友B(2015-01-10):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谢谢以上两位

请问你的isp和spi 是怎么同时复用的,采用的什么办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isp和spi 是怎么同时复用的,采用的什么办法,谢谢你!

复用  SPI这边串了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