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可复用SPI接口设计

楼主(2012-09-13):
1、引言
  长期以来,外围设备与主机CPU速度之间的不匹配始终困扰着人们,影响了计算机系统更迅速的发展。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及存储规模的迅速增长,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虽然已经采取了各种软、硬件的方法,不断地改善着CPU与I/O设备之间的接口性能。然而,在许多应用中接口问题依然是制约系统性能的瓶颈。对于特定的设计,设计者面对纷繁芜杂的接口标准,一般根据系统所需的成本及功能选择合适的标准产品,这可能导致接口标准冲突和引起互用性问题;或许重新选择与接口兼容的标准器件,但又可能会 造成不满足功能需要或成本要求等。
  FPGA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接口问题有了好的解决方案。例如,现有的高性能接口IP及高速物理I/O的 FPGA,可满足10Gb/s以上的通信系统的要求;而且用FPGA解决接口不兼容器件间的通信问题。因此本文 将提出一种新的基于FPGA 的SPI 接口设计方法。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总线[1]是一种同步全双工串行通信接口总线。由于其连线简单使用方便,故得到广泛应用。在实际开发应用中,若主控制器无SPI接口或需要与多个具有SPI接口的外设通信,就要使用主控制器的I/O口通过软件来模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且给数据传输带来不便。在FPGA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解决这个问题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集成一个SPI核到芯片上。
  这里根据业界通用的SPI总线的标准,设计一种可复用的高速SPI总线。设计过程中很多变量都采用参数形式,具体应用于工程实践时根据实际需要更改参数即可,充分体现了可复用性。
  2、 SPI 总线原理
  SPI 总线由四根线组成: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出从机输入线(MOS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线(MISO),还有一根是从机选择线(SS),它们在与总线相连的各个设备之间传送信息,其连接方式如图1。

  SPI 总线中所有的数据传输由串行时钟SCK 来进行同步,每个时钟脉冲传送1 比特数据。SCK 由主机产生,是从机的一个输入。时钟的相位(CPHA)与极性(CPOL)可以用来控制数据的传输。CPOL=“0”表示SCK 的静止状态为低电平,CPOL =“1”则表示SCK 静止状态为高电平。时钟相位(CPHA)可以用来选择两种不同的数据传输模式。如果CPHA =“0”,数据在信号SS 声明后的第一个SCK 边沿有效。而当CPHA=“1” 时, 数据在信号SS声明后的第二个SCK 边沿才有效。因此,主机与从机中SPI 设备的时钟相位和极性必须 要一致才能进行通信。
  SPI 可工作在主模式或从模式下。在主模式下,每一位数据的发送/接收需要1 次时钟作用;而在从 模式下,每一位数据都是在接收到时钟信号之后才发送/接收。1个典型的SPI系统包括一个主MCU和1 个或几个从外围器件。
  3、设计原理
  Verilog HDL 是一种硬件描述语言,他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级别的逻辑设计,可以用来进行数字逻辑系统的仿真验证、时序分析和逻辑综合等,应用十分广泛。本文使用Verilog设计 SPI接口模块,实现可IP复用的通用结构。根据SPI总线原理,可用几个功能模块来实现微处理器与从设备之间的双向数据传输。
  3.1. 系统架构设计
  根据SPI 总线的原理,本设计的SPI Master同SPI协议兼容,在主机侧的设计相当于wishbone总线[2]规范兼容的slave设备,总体架构可分为以下3个功能模块[3]:Clock generator、Serial interface、Wishbone interface
  3.2. 模块设计
  3.2.1 时钟产生模块spi-clgen设计
  SPI时钟分频模块中的时钟信号的来源是外部系统提供的时钟clk_in,模块会根据各个不同接口的时钟分频因子寄存器,产生相应的时钟输出信号clk_out。由于SPI没有应答机制,为了能够保证时序的可靠性,特别设计了一个无论对于奇分频还是偶分频都异常可靠的时钟生成模块产生传输所需要的串行时钟。
  此模块重点考虑了奇分频的情况,为了节省资源对奇分频的做改动同时也能实现偶分频的情况。对输入主时钟的同步奇整数分频,可以简单地用一个Moore机来实现,编码采用Moore机增加了可靠性。
  master核系统输入时钟clk-in通过divider分频产生clk-out,通过改变divider的值,可以实现任意分频的时钟输出[4]。其频率表达式如下:

  用verilog语言描述时钟产生模块,用ISE综合后,其生成电路如图2所示。

  3.2.2. 串行接口模块spi-shift设计
  数据传输模块是SPI的核心模块。此模块负责把并行进来的数据串行传出,串行进来的数据并行传出。本文设计的shift与通常的SPI移位模块设计不同,原因在于这里考虑了寄存器的复用,以使用较少硬件资源来增大一次传输数据的位数,从而提高数据传输的整体速率。对于并行进来的数据位宽比较长,比如128 位的数据时,为了提高传输的速度,本文设计工作中牺牲了资源改进了以前的保守的SPI模块。SPI MaSTer 核在主机侧作为slave设备接收数据,同时作为master设备发送数据。此模块verilog代码经ISE综合后如图3 所示。

  图3.串行接口模块电路

  3.2.3. 顶层TOP模块
  本文在分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了高速可复用SPI总线的基本结构,包括时钟生成模块,数据传输模块,并用上层TOP模块调用底层的两个模块。顶层模块的重要作用就是让分模块能够顺利的运作起来。所以此 SPI核的顶层模块要写入控制字,通过状态机控制调用时钟生成模块和数据传输模块正常运行。其经ISE综 合后如图4所示。

楼主:
  图4.顶层TOP模块电路

  4、仿真与验证
  仿真与验证是IP核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直接关系着IP的可用性。将用verilog 描述好的SPI 接口电路用ISE进行综合,然后用modelsim 软件进行仿真[5]。在建立测试平台时,首先要建立模拟Wishbone 协议的master模块,同时建立模拟SPI协议的slave模块,再将接收/发送数据和地址进行比较、校验。因此 Spi-top Testbench总体架构可分为:Wishbone master model、SPI master core、SPI slave model 三个模块。
  为了简单仿真8bit数据传输,首先进行复位,然后设置寄存器,再进行寄存器校验,无误之后进行8bit 数据传输,在tx上升沿发送数据,rx下降沿接收数据,仿真波形如图5所示。同理可以仿真64bit、128bit等 数据传输仿真波形。

  图5. 8bit数据传输仿真波形

  用ISE软件进行编译,将生成的网表文件通过JTAG下载到xilinx 公司的spartan3 系列FPGA运行,在ISE 的辅助分析下得到了正确的结果。
  5、结束语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FPGA 的价格越来越便宜, 工作频率越来越高,使用FPGA 实现SPI 通信 接口是切实可行的。
  本文作者创新点:设计过程中很多变量都采用参数形式,具体应用于工程实践时根据实际需要更改参数即可,充分体现了可复用性。由于SPI对传输时序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本文工作中设计了一种比较可靠,稳定的时钟生成模块,它对于奇偶分频的情况分别考虑,从而避免了以往SPI总线中对系统时钟奇分频时会出现分频出的时钟不稳定的问题。数据传输模块采用较简洁的并串互转结构,一次最多可传输128位,速度是遵守SPI协议的同类器件里较快的。并且从128位到8位可选具体一次要传输多少位,有别于以往一 次传输的位数为定值的情况。

楼主:
马上修改。

楼主:
网络太慢了。

网友A:
人差不能怪政府

网友A:
这不是贴上了么?

网友A(2013-05-17):
引用 网友B:
收藏

欢迎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迎收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吧?

是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

还在广东么??你怎么不回答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在广东么??你怎么不回答我啊

今天刚刚上网  在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