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布线时,电源和地是先布还是后布线

楼主(2012-09-13):
RT,电源线和地线是在布信号线之前还是之后,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大部分电源地线是之后才布,少量是一起布

开始可以先隐藏电源和地网络,总体要控制好,留下响应的走线位置

网友B:
电源线 要先规划好,可以和其他网络走线同时进行,互相调整,当然,这其中要尤其注意电源线的走向 宽度,对其他器件的干扰等因素 。
地可以最后 铺铜来搞定,
当然如果特殊的地线,单点接地 模数地分开 你可以先考虑

网友C:
一开始可以在心里先规划好
布线时可以放到最后布

网友D:
做好规划,如果规划不好,你也可以先布,不要到最后干扰到信号线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