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使用STM8L15X系列的悲催经历

楼主(2012-09-14):
首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经历,并不是想诋毁ST的东西。
     其次,希望有经验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二,是否我在开发过程中哪里出错才导致现在的结果。
     废话不说了,进入主题~~~
     我是需要驱动一块段式的液晶屏,屏是4个COM口。最初选用的是STM8L152带LCD驱动的,做出来的效果相当不理想,显示闪烁不均匀。后来反复的调试占空比、扫描时间、死区时间、内外LCD供电方式等等,都无法达到满意的显示效果。最终没有办法弃用了这款带LCD驱动的芯片,改用普通型的STM8S103,并且配上LCD驱动专用芯片HT1621B来驱动我的屏,显示效果相当好。在这里说一下,CPU与HT1621B的通信是使用三线串口通信,只需将数据发送过去即可。
     后来由于项目要求提高,STM8S103的10位ADC无法满足需求。在对比之后发现STM8L152的AD是12位的,正好,于是就决定拿STM8L152加上HT1621B来做。满以为只是程序移植一下就可以完成的事,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液晶屏根本就不能点亮!!!选了一个IO口点亮一只LED灯,程序上让LED闪烁,以此来证明CPU是否正常工作。测试证明LED正常闪烁,说明CPU是工作了的。反复的查阅硬件、液晶屏驱动程序,逐步的打断点跟踪、测电平,都找不到异常的地方。至此,考虑到之前使用该款芯片LCD无法显示好的事情,我以为是买到假芯片了,于是乎又买了2片不带LCD驱动的同系列的STM8L151,结果还是不能点亮液晶屏,又是一轮加LED灯、反复的查阅硬件、程序,逐步的打断点跟踪、测电平,结果是cpu依然是工作了的,只是屏不亮。。。。。
     后来做了2个测试,
     第一,拿一块STM32F4的开发板给HT1621B发送数据(飞线的),显示正常。
     第二,拿一片STM8S103K4焊上去,依然显示正常!!!(同样是飞线,同样是STM8L152的那块PCB板,因为封装相同,只是把电源、下载口等飞线解决了)。

     现在项目搁置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STM8L系列的低功耗IO口驱动能力没有基础型的那么强呢?希望哪位有经验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我的邮箱是hj_ting@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有看头,LZ我帮你顶上去。希望你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小弟学习了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楼主在使用STM8L进行原理图设计时,就没有仔细阅读STM8L的数据手册,在画PCB又没有充分考虑,导致现在的错误。

STM8L的LCD硬件的确有硬伤,据说在画PCB时可以尽量避免,这个好像ST的工程师知道,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过,不知道为什么?

至于STM8L152为什么没能驱动HT1621,估计还是你的问题。我用过这款芯片驱动过HT1621。

网友C:
STM8L152驱动LCD的能力相对弱点,但一般驱动4COM的LCD问题不大,如LS所说,画PCB需要注意走线尽量短[特别是COM线]。

另外,STM8L152驱动SPI、串口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这么用没有碰到过问题。
建议LZ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容易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D:
新出的肯定不是太好

网友E:
很简单的方法:用示波器抓取各个端口及通讯信号是否正常?应该为某个端口不正常原因导致

网友F:
用示波器找问题出在哪

网友G:
看下熔丝位

网友H(2012-10-16):
我就是用的STM152L驱动的段式液晶,显示完全正常

网友I:
ST8s103k能驱动12864液晶 ,不知道LZ断码液晶为什么不能驱动

网友J(2013-01-05):
STM8L的时钟树和STM8S有小小的区别,并且各种外设默认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K(2013-04-07):
玩硬件的人,示波器如同万用表一样是个必备的工具,楼上好几位都说了,

网友L:
楼主   写的**有点看头   呵呵  帮你顶一个

网友L: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呵呵   总体感觉TI的芯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M(2013-06-15):
你可以先尝试用官方的库测试,官方的库测试都完全ok的,如果官方的库测试没有问题,再去查你自己的代码。这才是解决之道,不要去怀疑芯片的问题。

网友N(2015-06-06):
我也遇到用STM32L151+HT1621无法点亮LCD的问题,以前这段代码在STM32F103+HT1621上跑过点亮没问题,现在换STM32L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有解决的朋友提示下问题出在那了!

网友N:
求高手解答?29085831@qq.com

网友O:
伙计,这个是2-3年前的帖子:lol

网友P:
驱动HT1621的接口一定要注意接口电平,与一般的CMOS电平不同,HT1621在5V工作时,接口电平是4-5V,比一般的CMOS高得多,与CPU连接时,如为3V的,要用5V兼容的IO口,设置成OC输出,用上拉电阻拉成5V,否则HT1621无法识别命令,不工作

网友:
建议LZ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容易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P:
此文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我们正用STM8L152R8T6开发产品,单片机内带的LCD驱动器,驱动能力都是固定的,少数可以在外部设置,如MSP430可以减小电阻增加驱动电流,
经过实际调试,STM8L152R8T6的LCD驱动器相当好,同样的LCD面板,显示效果STM8L152R8T6比MSP430要好。但是奇怪的是同样的LCD面板,MSP430的显示RAM与LCD
的字形对应的好,而STM8L152R8T6却对应不上

网友Q(2015-12-24):
STM8这个系列,其实ST并不重视的,因此支持不够好,提供的例程和资源也不多。

网友R(2017-08-18):
表示该芯片无问题、

网友S:
楼主水平问题,我有量产用过这芯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