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地回路对DSP干扰

楼主(2012-09-14):
如题,DC-DC工作频率为346K,芯片为OZ528,产生的倍频噪声600多K及1500多K通过地回路对DSP干扰,要怎么处理比较好?磁珠什么的,对1M级的噪声频率没效果

网友A:
首先要确定到底是不是地线干扰?其实主要是通过空间的辐射干扰?或其它途径?真正找到干扰原因,对症下药。

楼主:
初步排除了辐射的原因,认为地线的原因更大

网友A:
真是DC-DC电源电路地线干扰所至:
1. 换用商品DC-DC电源模块。或者,

2. DC-DC电路与DSP电路完全分开布板PCB,特别是GND也要分开。DC-DC电源通过多级低通滤波器才连接到DSP电路。

网友B:
干扰的现象是啥撒? 如果你地线是从DCDC模块输出电容单点引出到后级地网络,就不会存在串扰问题导致的莫名问题

楼主:
谢谢关注,换模块,暂时是不可能的,DC-DC与DSP电路本身已经分开了。只是通过系统地,钣金传导过去。

楼主:
多谢关注,产品是汽车导航兼娱乐系统,AM收音时有尖叫音。DSP为AUDIO&RADIO处理芯片,已经查明干扰噪声为DC-DC电源

网友B:
回复 楼主:
汗,涉及到通信领域了,俺没这实力,坐等大神思路:(

网友C:
加个高通滤波器不就完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