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JLink V8很头疼

楼主(2012-09-1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JLink V8连接44b0的板子,因为在CPU标签下,没有44b0的器件,所以只能选ARM7内核,flash自动检测,但是经常发生:找不到任何的flash器件,连接失败。有时候却又可以,一直找不到原因,是不是山寨的JLink不行啊?但是我连接LPC2103的时候每次都行。很郁闷!

网友A:
看来选择开发工具很重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ol哥用的是什么开发工具啊?

网友B:
44B0X自己有个简易的JTAG小板,早年玩44b0x基本都用那个,小板上就是一个缓冲芯片,不过PC机需要并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IAR,不过我认为你选ARM7是对的,会不会是板子上的调试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