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touch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我前几天画了个mtouch的板子,元器件跟PAD是分开的,分别在板子的上部分跟下部分,没有正反面的重叠,所以只画了个双面板,然后在Microchip Solutions里的mTouchCap里面的工程文件的基础上修改了程序,是完全能实现所需的功能的。但是我现在想把MAX232等周边的接口电路也加上,元器件就多了,一块面板的大小不能太大,所以元器件跟PAD肯定会有正反面的重叠,所以我画了个四层板,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对PAD的灵敏度有所影响。如果有的话,能用什么方法解决。   请教高手。谢啦。。

网友A:
最好是避开,如果实在避开不,也要尽量少放东西在其背面,而且尽量不要有大的地线从背面该区域穿过。

楼主:
2# yewuyi 谢谢,今天上午已实践,四层板基本没什么影响。就是上电后的十几秒的时间会有触摸的现象,但是没有发出任何数据。十几秒后一切正常使用。估计是里面电源层的问题吧,还是有点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