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询问一个F0的一个库函数

楼主(2012-09-14):
看程序看到这么一个语句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查英文库函数资料没找到...
   看起来像是ADC和DMA通信设置的模式选择....
  麻烦哪位朋友能提供下出处。。。。

网友A:
或许LZ没有看reference manual,这个文档的ADC章节说了,出处在:
ADC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ADC_CFGR1)

楼主:
好的,我去查找下,谢谢2楼朋友的提醒

网友B:
就在“stm32f0xx.adc.c”

网友B: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ADC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param  ADCx: where x can be 1 to select the ADC1 peripheral.
  * @param  ADC_DMARequestMode: the ADC channel to configur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ADC_DMAMode_OneShot: DMA One Shot Mode
  *            @arg ADC_DMAMode_Circular: DMA Circular Mode
  *  @retval None
  */
void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_TypeDef* ADCx, uint32_t ADC_DMARequestMode)

网友C:
可能这些库里东西太多,用查询快捷键找,如果找不到这个的定义和注释,那就没有,一般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D:
怎么可能没有,自动生成的库函数说明。。。

网友E:
DMA 循环模式
循环模式用于处理循环缓冲区和连续的数据传输 ( 如 ADC 的扫描模式 )。在 DMA_CCRx 寄存器中的 CIRC 位用于开启这一功能。当启动了循环模式,一组的数据传输完成时,计数寄存器将会自动地被恢复成配置该通道时设置的初值,DMA 操作将会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