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层复制问题

楼主(2012-09-14):
protel99中怎么把底层的线路复制粘贴到顶层呀或者把任意层的东西复制到指定层。

网友A:
双击 选择要换到的目标层

楼主:
大哥,怎么个双击法呢?我搞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复制好!

楼主:
我主要 目的 就是要把顶面和底面的电路图打印到一张A4纸上。

网友B:
回复 楼主:

CTRL+C,复制想要的东西,快捷键EA 出现,按图中选项即可

网友B:
记得要在想要复制层按EA键

网友B:
還不結貼??沒滿意答案嗎!!快結啊

网友C:
直接按打印就行了,会先出来一个打印预览,在那里可以选择增删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