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

楼主:
看教材上的讲解,还是理解不了,所以请各位指教一下,图中P1是一光电转换开关,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还请大家指教:
1>附件中电路是不是属于反向运放电路?
2>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呀?
3>C2这颗电容如何取值呀?

网友A(2012-09-14):
试回答:
1、电路是工作在反向状态。
2、P1端口可以看作有内阻和分布电容的等效电路。有助于分析电路的放大倍数。
3、通常情况下,C2的选择和P1端口的等效电容相关。大约等于C2R3=PRPC。
4、如果参数合适,该电路工作在幅度鉴别状态,具有开关性质(输出电平)。
仅供参考

网友B:
实际上就是个IV转换,光电管是输出的微弱电流,可以把C2与R3构成低通滤波,取值并没有严格定义,一般取pF级别即可。
不过这里同相端给有参考电压,后级处理时要注意扣减。

楼主:
2数跟3楼讲得没错,这个就是一个光电接收转换放大电路,信号确实是很小的.

你们讲的我知道了此电路确定是反向运放,C2取值为PF级(原电路中确实是PF级的,高手就是高手,一说就对,呵呵),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个电路如何算放大倍数,C2的值应该怎么计算,我对电子很感兴趣,只是懂点电子基础,还请大家能讲得细点,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B:
这里输出就是I*R3,I是光电管的电流,至于C2,可以用1/2*Pi*R3*C2也就是1/6.28*R3*C2来大概取值,比如设置截止频率1Hz,那就是1=1/6.28*R3*C2, C2=1/6.28*R3, R3一般是MΩ级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你的回答有以下二点还不明白:

1>为什么输出是I*R3呢?
2>至于C2,可以用1/2*Pi*R3*C2也就是1/6.28*R3*C2来大概取值.这里面的6.28是固定值吗?

我把图中的参数标上去了,能不能请你帮忙按此参数把怎么算的式子例出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