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后面“/NC”啥意思?

楼主(2012-09-14):
如题,看到别人的原理图上的元器件好多后缀都带“/NC”   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原理图有,而PCB里面没有...是这个意思嘛?

那为什么要画上去呢,是告诉使用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这样接?谢谢哈~

网友B:
表示这个脚不用接,没有功能的,原理图上可能是用同系列的IC做过来的,把某些脚去掉命成没用的脚,但PCB里没,是因为封装里没这个脚

楼主:
又是你,哈哈  :)5# figo20042005

网友C:
Not Connect   无需此料,哈哈

网友D:
Not Connect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