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楼主(2012-09-14):
求设计积分电路,不要在电容上并联电阻哈,就要无耗积分;
输入是1MHz的正弦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设计的输出就是条直线了。

网友A:
可能是仿真软件问题

网友B:
将13K改成1.3K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搭出来的电路输出也是一条直线

网友C:
这个,你输入信号是的直流电平是多少,按图中输入正电压就是出不了东西的,图中Vref是地的,除非OP是双电源。然后可能还要关注一下运放的频响、摆率

楼主:
3# zjp8683463 换成1.3K也不行。。

楼主:
5# samby2012 没有加直流偏置

网友D:
1,输入有隔直电容否?
2,电路本身就是直流开环和个比较器差不多。
任何失调和输入有直流成分可能使运放饱和。
所以要并个反馈电阻。并了电阻后1可以无视。
3,同相端注意加平衡电阻

网友E:
你仿真时把运放设计成 理想模型,就能得到你预期的结果了。

在现实世界中,你这个“无耗积分”永远不能正常工作,
还有,你这个“无耗积分”是正规的术语么?不是你自己定义的吧?求解释。

楼主:
8# MCU52 谢谢答复,电路整出来了,没有加并联电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可以了

楼主:
10# GavinZ 积分电路分有损耗的和无损耗的两种类型,这个电路就叫无耗积分,电容上并联电阻的叫有耗积分

网友E:
你的电路可以工作了?
那真让我惊讶。
我现有的知识已经解释不了了。

网友F(2013-05-14):
你确定连接线没有问题么,建议先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