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光耦,一个发光管,两个或两个以上接收管

楼主(2012-09-14):
有没有这种光耦,一个发光管,两个或两个以上接收管,最好是非线性的,开关用

网友A:
把多个光藕的LED并起来驱动不就得了,何必要这种要求

网友B:
把多个光藕的LED串联起来驱动更好。

网友C:
线性光耦就是一对二啊。线性光耦本身是非线性的。加上运放电路才是线性的。

网友D:
LZ要便宜的,线性光耦太贵。
还是用2个光耦好了。

楼主:
如果有这种光耦可以省下一些PCB空间,功耗也能降一点点

网友E:
网上有做好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