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监控模拟矩阵产品方案有哪些?

楼主:
阿牛哥参加过很多通信,广电和安防行业展览会,也拜访过北京,天津的很多监控矩阵客户。了解到他们采用ADI ,INTERSIL ,MITEL ,MAXIM 等的产品方案多一些。同样的客户可能因为不同的项目还有不同的工程师,会采用不同的交叉矩阵芯片方案。这样可以分散一下芯片代理商的货期和价格风险。
  讲讲ADI的矩阵产品方案还有Intersil 的矩阵产品应用。

    Intersil的三通道模拟视频延迟线芯片使用户采用一个具有良好性价比的设计方案,能满足各种带宽和传输距离的要求。ISL59920、ISL59921、ISL59922和ISL59923是三通道模拟延迟线芯片,能够补偿三个高速信号间的偏差。
    Intersil的ISL59532,32×32视频矩阵开关。该器件集成了4个常用的单独的16×16交叉点开关,组成一个32×32开关矩阵(或两个32×16开关)。
   EL9111和EL9112是三通道差分接收器和均衡器。它们包含三个高速差分接收器,五个可编程极点。这些极块的输出到输出缓冲区,然后总结。均衡的长度与单个引脚上的电压设置。

ADI  (70.27 KB )

ADI 的矩阵产品方案

ADI 的矩阵产品方案

网友A(2012-09-14):
可以了解一下台达的dvcs系统,比较给力

网友A:
dvcs分布式视频控制系统

网友A:
http://www.gkong.com/item/news/2012/04/65714.html
和安防监控结合,可以使画面任意组合 拼接 拖拉 放大
DVCS分布式控制系统创新采用了网络视频信号采集、处理、传输方式,彻底摒弃了视频信号传输对距离的限制;数字信号传输更加清晰、不易被干扰;实现信号源接入无限多,支持不同厂商的多路IP摄像头,具有IP流媒体海量处理能力。在大型的监控系统中,当需要多摄像头信号输入时,选用DVCS系统既可大大方便用户。

其次,DVCS拥有全球领先的超高分显示能力,分辨率最高可达102400x7680,满足了电力、轨道交通、调度指挥等应用对超高分辨率动态图像信号的要求,可在拼接墙上完整、实时显示如:地理信息(GIS)、卫星定位(GPS)、电力监控(SCADA)、行车调度(SIG)等超高分辨率图像信号。

针对行业用户需求,DVCS还提供了目前市场上独一无二的显式墙镜像功能。支持显示墙与显示墙画面互相镜像,在监控与指挥应用中,决策室可实时与监控室保持画面一致,大大方便了指挥决策的可靠、准确。

智能化的管理软件,让DVCS功能强大但操作简单。打开管理窗口,鼠标随意拖动,即可轻松管理拼接墙显示画面,支持跨屏、漫游和任意大小任意位置显示。甚至提供app store客户端下载,可使用iPad通过wifi连接,实现无线远程管理,充分感受DVCS管理功能的智能与方便。

    除此之外,DVCS提供了几乎所有大屏幕显示系统需要的全部功能,且信号处理能力、图像显示能力、稳定可靠性、易操作性、灵活扩展性等均居于业界领先,可为所有行业的大屏幕系统显示应用提供全面、可靠、领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