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VG上电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请问一下各位
STM32F407VG   版本为Z
99引脚 应该接VSS还是VDD呢?
我现在接的是VSS,一上电就短路
电源为5V通过HT7333转为3.3V,上电后就变为3.8V,然后短路为0.4V

网友A:
如果99pin接的是GND则不该出现短路。Z版99pin必须接GND STM32F4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