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官方web例程问题

楼主(2012-09-14):
在看例程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
ADCVal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Val = ADCVal/8;
        Digit1= ADCVal/100;
        Digit2= (ADCVal-(Digit1*100))/10;
        Digit3= ADCVal-(Digit1*100)-(Digit2*10);
        /* Update the ADC value in STM32F107ADC.html */
        *((data_STM32F107ADC_html)+ 0xb47+92) = 0x30 + Digit1; /* ADC value 1st digit */
        *((data_STM32F107ADC_html)+ 0xb48+92) = 0x30 + Digit2; /* ADC value 2nd digit */
        *((data_STM32F107ADC_html)+ 0xb49+92) = 0x30 + Digit3; /* ADC value 3rd digit*/
这段代码中0xb47+92什么意思,它是怎么得来的?小弟初学,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13-06-28):
同样的问题,0xb47+92是ADC值要存到的网页代码一个变量, 但这个变量存的位置怎么得来的?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0xb47+92是ADC值要存到的网页代码一个变量, 但这个变量存的位置怎么得来的?不知道怎么判断 ...

是那个变量的地址

网友B:
指针偏移

网友C(2014-03-28):
顶起,同问这个偏移地址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没人解答。还是我自己来说,经过调试跟踪,发现那个值还是是网页代码的地址偏移量,只是我以前用UltraEdit来看这段网页代码的地址发现对不上程序里的偏移量地址,所以陷入了迷惑,后来连上板子,将这段代码在内存中的地址去查看,就是正确的。
详细看这段网页源码:
程序将Digit1,Digit2,Digit3三个数据替換掉了下面这段
中width="000">的三个000的值,而在内存中查看这三个值的位置,刚好是0xbcb-0x28 = 0xb47+92,0xbcc-0x28=0xb48+92,0xbcd-0x28=0xb49+92
(注:0x28是这段网页代码在内存中的首地址(实际值0x20000028,页面的结尾地址是0x2000121e))。这个值就是显示进度条长短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人解答。还是我自己来说,经过调试跟踪,发现那个值还是是网页代码的地址偏移量,只是我以前用UltraEdit ...

你好,能加你QQ吗,我也是这个地方卡住了,内存地址如何看呢

网友E(2015-04-26):
你好  我也遇到了 就是不会单独控制LED灯,如果把程序分开,就出错了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