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负载的疑惑

楼主(2012-09-14):
电子负载其实就是模拟真实负载的电子设备,用来检测与检验电源等电力设备。电子负载可以通过恒流、恒压、恒阻等方式来模拟各种静态负载。
疑惑就是;电子负载是如何检验电源的性能?
我是这样理解的:例如,恒流的电子负载,可以测量蓄电池持续恒流输出的性能(因为随着蓄电池放电,蓄电池端电压是下降的,放电电流是下降的,难以计量蓄电池的放电量等性能),这样一来,放电电流恒定,便于测量,但是消耗在功率管(用mos管来做恒压)上的电能,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
通过控制消耗在mos管的上的功率来实现恒流。附图
这样一来,有功率消耗在mos管上,电源性能的检测是不是就不准了?

楼主:
真心求解释。不理解电子负载到底是怎么做到检测电源的。

网友A:
电子负载自身并不能检测电池性能
它只是作为标准负载来模拟放电,当然就是消耗电能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电子负载放电的标准是不确定的啊。一方面(上图为例),电源以恒流的方式放电,另一方面,电源的电能有一部分损耗在mos管上。这样一来,跟普通的电阻放电有什么区别呢?!我是这么理解的,欢迎指正。

网友B:
电子负载的功率也是通过的电流乘以其电压

网友A:
电子负载的基本特性确与“普通的电阻”没有区别
但是前者更优:1.可以获得更加理想的放电特性,如恒流,恒功率等。普通的电阻望尘莫及
              2.性能可靠,寿命更长,精度更高
              3.其它
再强调:电源就是提供能量给负载的!而负载就是要吸收或消耗电源能量的!天经地义

网友C:
根据电路反馈来作用的

楼主:
to9楼: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有些疑惑:电源的能量应该主要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以恒流的方式输出(假使是恒流模式),另一部分就消耗在mos管上了。这样的话,电源的放电特性还理想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通过控制MOS的电流来实现恒流呀,电流=Vref/R3呀 。

11楼的疑问很奇怪呀 ,放出的电能就不等于MOS消耗的电能吗?能量守恒呀

网友A:
楼主能描述一下你所认为的理想的“电源的放电特性”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