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去掉安卓的充电功能

楼主(2012-09-14):
小弟现在在做一款基于安卓4.0的产品由于产品没有电池,所以不需要它的充电功能
但是现在上电就会自动显示充电,有时候还会因为检测电量低而不能开机
电源管理用的是AXP209的芯片
有人告诉我说要修改linux源码里面的电源管理驱动,但是我认为刚上电kernel都没起来,跟这个驱动应该无关吧
不明白电源管理芯片在刚上电时是怎样工作的,如果要禁止电源管理芯片给电池充电,需要怎么调整,从哪方面下手
小弟新手,还希望各位大神能解答我的疑惑,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A10吗?

楼主:
恩,有人比较熟悉这个的吗?

网友A:
偷懒的做法是AXP209的电池脚接4.2V左右电压,让系统认为满电。
如果你确认kernel没起来,那就得修改uboot
android的电量检测组件最好也要去掉,kernel中的驱动能改一下最好

网友B:
“偷懒的做法是AXP209的电池脚接4.2V左右电压”,这个还要搞个电阻分压

网友C(2012-10-20):
直接修改systemUI和settings等,把显示电池相关的拿掉。
并修改linux电池驱动,固定返回一个电池电量,并且AC总是在线。

网友D(2012-12-14):
boot里面改sys_config.fex, 加入power_start=3
android层面改BatteryService.java把其中对电量等级=0关机的判断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