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无法进入低电流接收模式

楼主(2012-09-14):
NRF905配置字的1#字节的第4位:RX_RED_PWR 已经置1,但接收模式下电流还是和正常模式一样12.5mA(按照数据手册,RX_RED_PWR置1后进入低功耗接收模式,接收电流只有1.6mA),反复查找并更换芯片都无法解决,请大侠指教。

网友A:
默认的是正常模式,如果是进不了低功耗模式的话会不会是配置字错位了

楼主:
中文资料有误,看了英文资料,应该是降低了1.6mA,而并非降低到1.6mA,再加上没注意到1.6mA的变化,所以误以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恩恩,我注意到了,你也是看现成模块中文的开发文档吧,我以前没注意过这方面的。

楼主:
是的,英文不好,看起来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