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请问ZED board的arm和fpga如何通信?

楼主(2012-09-14):
(无正文)

楼主:
我知道dsp和fpga通信使用emif,但是arm和dsp通信使用什么?

网友A:
并行传输方式将你在ARM端配置的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和FPGA相连。串行传输方式你可以用I2C接口或者SPI接口与FPGA相连。 两种方式都可以,以实现

网友A:
自己到百度文库里找找技术类的**   希望对你帮助   我想找好上传给你   网速太不给力了   对不住

网友B:
里面专门有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猴哥给讲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