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流显示

楼主(2012-09-14):
各位好,如图所示,I1 I2是传感器输出的两路采样电流信号,在这里经过R1 LED1 D1和一个0欧电阻接地。同时I1 I2也送入到检测板上。VCC GND之间接了一个电阻和D3。D1 D2 D3从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单个分析D3是稳压管的可能性较大,可是D1 D2什么作用了?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最好把图发全一些....

楼主:
一个小PCB板上的,我看了下,简单把这部分画出来了,这个小PCB的目的是把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集中到板子上来,同时给各个传感器供电。就是一个传感器分线盒,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把采样是不是在正常工作显示出来,还有应该就是不同的传感器之间信号和地之间怎么处理了吧。这里有两路电流采样的传输,还有相同的另外两路I3 I4没有画出来,大概就这么多了。希望我说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