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uC/osii 深度睡眠模式问题

楼主(2012-09-14):
我在使用深度掉电模式时,如果不加UC\OS-II的情况可以实现,如果加了UC\OS-II之后,执行SCR |= 0x04,系统就会抛出异常处理,请问这个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ucos没有处理好休眠,或不支持该休眠功能,这个问题最好是直接找他们技术支持,问他们是否已经实现了该功能,或者需要你自己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