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频率问题

楼主(2012-09-14):
使用开关电源供电产生的问题:
本人使用开关电源做的一款自动控制板,产生一个奇怪的问题,用的是TNY278P 电源芯片,单片机提供一个软件写的PWM控制LED照明灯的亮度,使用场效应管IRF530N控制,批量在做的时候发现有些照明灯在调光时会不停的闪烁,电源改用稳压电源供电就没有这种现象,感觉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导致PWM产生变化,不解?

网友A:
适当降级PWM的频率看看。

你的电源的振荡频率可能太低了。

网友B:
一:我的回帖多数只是猜测/估计/想象,建立在我现有知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上,多数都没有动手实际检验过,请斟酌采纳.
二:若对我的技术类主帖或回帖有异议,欢迎讨论,拒绝过激攻击或辱骂,否则全站追杀屏蔽发帖,后果自负.
三:对本人的其它意见,请直接向站长投诉,勿使用站内短信骚扰/挑衅/辱骂,否则将全站追杀屏蔽发帖,后果自负

网友C:
电感的值不对吧,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源环路没有调好,负载变化,响应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