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系列的睡眠和待机有何区别???

楼主(2012-09-14):
将:OSCCON: OSCILLATOR CONTROL REGISTER 的位7IDLEN 0也工作正常,睡眠时也能够响应外部中断,

IDLEN:  Idle Enable bit
该位的描述如下:

= Device enters an Idle mode when a
SLEEP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 Device enters Sleep mode when a
SLEEP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二者的区别是:

Idle:
CPU off, Peripherals on

     Sleep: CPU off, Peripherals off,这时外设断开,这样睡眠时还能响应外部中断吗
??
还能被外部中断唤醒吗
????
不太理解
!!!!! 这二者的真正区别是什么 ???

      请大师们讲解一下。真正的区别在何处 ???

网友A:
Peripherals off:你自己查查那个中断在手册中的描述属不属于外设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该中断属于外设,则自然不能唤醒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