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2-09-14):
使用开关电源供电产生的问题: 本人使用开关电源做的一款自动控制板,产生一个奇怪的问题,用的是TNY278P 电源芯片,单片机提供一个软件写的PWM控制LED照明灯的亮度,使用场效应管IRF530N控制,批量在做的时候发现有些照明灯在调光时会不停的闪烁,电源改用稳压电源供电就没有这种现象,感觉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导致PWM产生变化,不解?

网友A:
开关电源在抗干扰中确实有独到的优势,但其波纹也不容小觑,最好的方法是DCDC后加一级LDO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B:
并且,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又与layout 布局、走线和选用的电感电容器件有关,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 DC-DC后加个LDO给MCU供电,现在低压的LDO都比较便宜,不到3毛RMB。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能推荐个LDO型号吗?开关电源输出的是12V,我加了个7805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C:
推荐BL78L05或BL7805。

网友D:
LP3878  Vin:6~15V   Vout:5V  Iout:0.2A

网友B:
:12V直接到5V,如果负载电流大,就要上DC-DC降压,常用的7805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LDO,如果是给MCU供电,系统电流几十个mA的话直接用高压LDO吧,比如SGM2200,HT71xx等,输出纹波都比较小

网友E:
你使用的7805给MCU供电已经可以了,没有必要使用LDO。你可以测试MCU的PWM信号是否稳定?MCU调光控制输入是否为A/D?这些可以软件上作处理。排除了以上问题,就是开关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F:
开关电源功率偏小

网友G:
稳压电源更精确

网友H:
开关电源供电产生。。。,电源改用稳压电源供电就没有这种现象

LZ不是自己回答了嘛,开关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引起。
可能的解决途经:
1)看看开关电源是否调整到最佳状态;
2)串二极管后给MCU供电;
3)单独三端稳压器给MC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