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读出的波形怎么老是这个

楼主(2012-09-14):
这个不是遥控器发出的波形啊,可为啥每次按遥控器都会读出这样的波形

网友A:
据我了解, 就是这样的呀, 你就根据脉冲在这个信号上解码吧.

网友B:
这个波形是在什么地方测到的?最后的解码数据输出??

网友C:
示波器的问题,一般是OOK调制,脉冲调制的波形。

网友B:
楼主的示波器可以看到载波??

楼主:
我是用的逻辑分析仪测的接收模块的数据输出,是这个波形吗?应该有很长时间的同步码啊

网友B:
如果真的是OOK调制,DAT的输出应该是解码了的,不应该有载波成分,何况楼主还没有说模块是OOK的呢,现在FSK的也多。

网友D(2013-12-29):
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E(2014-03-04):
这是正常的   我现在做的这个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