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0 急求解

楼主(2012-09-14):
在做一个C8051F320控制语音的东西,我在用USB debug adapter下载程序的时候,power灯亮了,可是却没有连接上。显示confirm cable connction等字样!有没有人可以解答下啊!先谢过。

网友A:
电路板也要供电

网友B:
找个评估板对比一下,看看到底是板子还是编程器哪个的问题。

网友C:
芯片,供电,连线,KEIL软件设置,请逐一检查...

楼主:
问题找到了,谢谢各位大侠。应用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软件把仿真器更新了下就OK,不过弄了好久才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