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放大器同相端通过电阻接地,这个电阻什么作用?

楼主(2012-09-14):
问题1: 输入偏流IB如何产生?
     2:输入偏流IB回流的路径
    3:不加电阻R3,就会产生附加偏压. 这句不理解
感谢各位老师讲解一下

网友A:
百度一下什么叫偏置电流后,如果你还不懂的话,再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偏置电流我懂。、 这个运放的IB电流怎么流的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加了 R3就部会出现附加偏压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了一下,这里的偏压是指 同相和反相之间的电压差对吗?

网友B:
1: 输入偏流IB如何产生?2:输入偏流IB回流的路径?答:偏流IB1流向之一: OUT -> R2左端 ->R2右端 -> 运放输入2脚, 约80nA ;偏流IB2流向之二: 地GND -> R3下端 -> R3上端 -> 运放输入3脚, 约80nA .3:不加电阻R3,就会产生附加偏压?答:如果不用R3,就是运放输入3脚直接接地GND、或R3与R2的阻值相差较大。就好造成放大器无输入时,输出就会输出一个固定电压,这个固定电压是由于IB1与IB2不相等导致的。
参见下面741内部电路图:

网友C:
电流的方向和输入差分对是P还是N管有关。
要结合的内部电路分析。

网友D:
传统教科书里都有这个电阻,作用就是补偿输入偏置电阻流过反相端电阻(两个电阻的并联值)产生的误差电压
但许多现代运放已经不需要这个电阻了,甚至加了反而有害
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一下典型运放的数据手册,看看里面IB和IOS的相对量级,再看看里面给出的建议,就明白了

网友E:
限流呀

屁股要被授业你老师打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马哥V5,完全明白了,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F(2013-03-08):
引用 楼主:
2# yewuyi

偏置电流我懂。、 这个运放的IB电流怎么流的不明白。

跟模电中的差分放大一个道理

网友G(2013-10-11):
引用 网友B:
1: 输入偏流IB如何产生?2:输入偏流IB回流的路径?答:偏流IB1流向之一: OUT -> R2左端 ->R2右端 -> 运放 ...

前辈好,“地GND -> R3下端 -> R3上端 -> 运放输入3脚, 约80nA”这句理解不了,请问GND如何能经过R3后给运放同相输入端提供一个偏置电流呢?望解惑,感谢!

网友H:
尤其注意现在很多运放已经不需要这种电阻,现举2例:

从原理上讲某些运放的IB和IOS都很小,其drift也很小,如果其与VOS drift的比值已经可以忽略,加入电阻干啥呢? 引入噪声吗?   (比如FET型放大器)

另外,现在出的很多自稳零放大器也是不需要的。所以不可照本宣科教条主义,二是要看器件手册,通过计算和评估是否应该加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