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555定时器电路?

楼主(2012-09-14):
(图片)

楼主:
这是以前公司用的一个电路,J1在这里只是模拟一下前级输入,按照课本上555电路的分析,似乎OUT就不可能输出高电平,但实际和用multsim仿真出得结果都是如果上电时J1闭合则OUT输出0,J1打开OUT还是0,接着J1闭合OUT居然输出高电平了,电容C2充电,知道C2电压达到2/3VCC,翻转out输出0.

不解:触发端TR1输入大于1/3vcc,555内部触发器S=1,THR端输入小于2/3VCC,555内部触发器R=1,应该是维持前状态不变,也就是OUT=0,为什么会输出高电平。

楼主:
在电源处加个开关后,J1先闭合,J2在闭合,OUT会不停的从0变到高电平,再变到0再变到高电平,周而复始。为什么不应该一直是0吗?

网友A:
R=1,S=1 OUT =1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