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书:关于状态机

楼主(2012-09-14):
T叔,求关于一些状态机的书。
3Q

网友A:
在集成电路设计中有类似的书籍。

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B:
其实, 找 google 就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

网友C:
LZ说说想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没遇到什么问题,所做的东西也比较简单,只是想学习一下。3Q小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大神指导。

楼主:
2# yewuyi 叶工回复我的贴子,荣幸之至~!

网友D:
匠人手记里面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两个按键调试时分秒、定时和秒表
很值得一看

网友E:
直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状态机算个什么鸟?

希望叶公狂批我几句,好让我惊醒。

我现在觉得除了 所谓前后台,就是OS。别的都是扯淡。都差不多

网友F:
傻孩子推荐过两本专门介绍状态机的书,第一本是 自动机理论与应用 ,不过比较理论化了,暂时没办法静下心来看,填书架了
第二本是 嵌入式系统的微模块化程序设计,LZ你应该听过,翻译上有点问题,最好找到原版一起看,并且书本上使用的是C++,第二版听说是改回C了。然后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傻孩子和NE5552写的 深入浅出AVR,程序匠人的:loveliness:,谢楷、 赵建的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
这三本书都涉及到状态机。
另外翻阅同事的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发现也涉及到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人啊~!我去找找网络版的去~!

(让匠人情何以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3Q 歪瑞嘛吃~!您说的真细,我这就去看看。

感觉自己懂的太少了。

这也不会,那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