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XC5VSX95T PCIE DMA传输数据量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最近在做一个有关PCIEDMA传输的工程(PCIE为8X)。根据PCIE IPCore 的设置每一个TLP最大传输512bytes(Max PayloadSize)数据。由XAPP1052可知每次DAM传输总共可发2的16次幂个TLP(WDMATLPC寄存器)。也就是说每次DMA传输最多可传32M的数据。我设计的是每次DMA传320K的数据,但是数据传输导致上位机内存溢出。于是又回过头来看XAPP1052,上面好像有个关于Intel芯片组32K数据传输的限制(这个没搞懂)。实际调试确实是低于32K数据传输正确,高于32K数据传输溢出。(以上是按着我的理解设计,不知正确与否)        请教:Xilinx PCIE 8X一次DAM传输最多能够传多少数据。具体限制是什么。谢谢!

网友A(2013-01-11):
正常来说,有个4KB边界限制。因为PC的内存管理是分页面的(page),一个page一般是4KB,所以加这个限制的话便于页面存储和管理。但是,如果驱动做的好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可以做很大。

楼主(2013-05-03):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有个4KB边界限制。因为PC的内存管理是分页面的(page),一个page一般是4KB,所以加这个限制的话便 ...

谢谢,你的回答。好久没上论坛了。现在问题解决了。最后DMA实测速度700M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好久没上论坛了。现在问题解决了。最后DMA实测速度700M左右。 ...

很好的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速度啊

其实这个还可以更快用的是2.5M小包传送的,由于受到数据源端的限制。数据源的速度为800M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还可以更快用的是2.5M小包传送的,由于受到数据源端的限制。数据源的速度为800M左右。 ...

我见过最高的到1.2G,你这个相当不错啦

网友C(2016-01-24):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32k限制的问题,我使用的是xapp1052提供的PCIE dma例程,请问想要解决,需要修改驱动文件吗,过去这么久,不知道楼主可否回答一下呢,先谢谢了

网友D(2016-06-14):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32k限制的问题,我使用的是xapp1052提供的PCIE dma例程,请问想要解决,需要修改驱动 ...

我现在也在整xapp1052,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16-12-06):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