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死我了,大侠帮忙啊

楼主(2012-09-14):
我从来没接触过开关电源,这几天抄了个开关电源的板,自己搭起来,保险丝爆炸的三次,吓的我现在插家里的插头都有恐惧感;最后仔细检查了好几遍电路,自己觉得电路跟电路板一样了,封装也没错了,挣扎了半天还是叫个同事帮忙**头,结果不爆了。可是没输出,正当我想量一下整流桥过来的电压,第一次量的时候有接近400V,第二次量的时候,又爆炸了,吓了我现在手都有点发抖。请求高手帮忙啊,为什么会爆炸呢,我现在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网友A:
为了生命安全,先仔细学学,再抄板

楼主:
我也没办法啊,老大买了个开关电源,扔给我,叫我抄起来调试看看。

网友B:
唉,先喝杯水 定定神
1:先买个隔离变压器 30左右够用了
2:在看看原机电路图和你自己的,比较下差别,关键变压器你抄一样了吗?
3:仔细看看抄下来的图纸,弄懂每一个器件的作用
4:再通电,记得接到隔离变压器上面,安全点
5:希望你成功。

网友C:
教你一个防爆绝招——试验时串一个100W白炽灯泡——应该能买到,再过几年也许就买不到了

网友D:
抄的图贴上来瞅瞅

网友E:
電源都不用AC SOURCE?

网友F:
100W灯泡是个宝。

网友G:
牛X,中国的企业都这样搞?

网友H:
不要怕,也不能蛮干,先做一下安全防护,再看看理论指导

网友I:
同意 4楼。    有隔离变压器 我就放心多了

网友C:
“有隔离变压器”只能降低75%触电风险,还是不能令人放心
新人怕触电,老人怕爆炸

网友J:
这样的公司真是练死人不偿命啊。

网友K:
从两个思路去排除问题:
1、  原理图画错了。   重新核对原理图,3-5遍以上。土方法,数一数,样品上的元器件个数与原理图对一下,关键元器件管脚上面连接的焊点有多少个,与原理图对一下。。。。
2、  元器件不对。     土方法,新手不懂原理的情况下,把样品的元器件换上去,试一下看行不行。。

我所说的都是土方法,都是建立在新手不会分析原理图的基础上,这是小道。。。。。
真正的王道在分析原理图,看一下是什么元器件炸了,想一想为什么会炸了,为什么是他炸了。。。。。

楼主:
现在他不炸了,就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L:
开关电源,,,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布局,,,,,,,,,,

网友M:
楼主你比我好多了,我现在插任何插头都很恐惧,都快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网友N:
图看不清

网友O:
变压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P:
炸保险丝。也该是变压器前级的问题。

网友Q:
这事我试过!

网友R:
具体问一下是哪个地方炸了??
会炸的应该只有电容和MOS吧?

楼主:
最后不会炸,只是没输出。不过前几天经过反复的排查,发现是一个电阻坏掉了。现在可以用了。感谢各位啊。。从中学到不少关于开关电源的知识

网友S:
实验前要准备个被子罩住自己

网友T:
开关电源抄板,变压器和PCB走线是关键!

网友U:
这么小的电源,串个40W灯泡保护好自己再考虑其他事情吧,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什么社会

网友V:
开关电源搞死人

网友(2012-10-16):
教你一个防爆绝招——试验时串一个100W白炽灯泡——应该能买到,再过几年也许就买不到了
引用 网友C:

求教理由

网友W:
#28
电流大的时候灯泡会亮电阻变大,起到自动限流作用。

网友X(2012-12-20):
串个灯泡是个好办法,至少不会炸。然后将电路一步一步分析,第一步先把变压器卸了,看输入整流部分有无问题。

网友Y:
非常同情你,楼主改行吧

网友Z:
后级有问题也可能炸,我遇到过一次光耦问题导致短路的。

网友AA:
100W灯泡真心好用

网友AB:
你的图画的看着蛋疼

网友AC:
建议看下有没有短路啊,是否抄得正确,器件焊接错误等,建议分级调试。。。

网友Q:
抄板,我也会!

网友AD:
开关电源对于门外汉来说是天书,设计的计算太多了
把电路再仔细核对,看看变压器的气隙开了没有,自己绕的变压器,方向有无问题
这种单片集成MOS都是反激式的
重点
1.把几个基本电路拓扑搞懂
2.变压器的设计和计算
3.电感的设计和计算
4.MOS和变压器的工作状态搞懂
这几点搞下来,别的都不干,估计你要花半年的时间
你们老大太无知了,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AE:
原理图没看清,但初步看应是原理错了,原边好像也不对,看副边好像是反激电源,但是原边没有吸收回路,不爆了估计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AF(2014-07-07):
会不会同名端没接好

网友AG:
没输出很有可能你的PWM芯片没启动,前级都没工作,后级怎能有输出,建议发个清楚的电路图,或PCB可以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