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同一块板子上DSP+FPGA的JTAG问题

楼主(2012-09-14):
刚学FPGA,最近要做一块板子,dsp+fpga的。两块芯片要用两个JTAG接口,能不能想个办法,使两个芯片共用一个JTAG接口?

网友A:
使用拨码开关!但是jtag的针脚一样吗?否则还得画转接板

网友B:
使用跳线帽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兄台,其实拨码开关和跳线方案也考虑过,两个JTAG针脚是一样的,不过我参考的原理图里面TMS,TCK外接的电阻阻值不同,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很负责任的告诉楼主, 别异想天开了, 分开来, 各归各!

网友D:
其实也站用不了多少空间的!

楼主:
好吧,不多想了,谢谢上面几位

网友E:
不建议复用   以前有过这种想法   后来调试问题很多  最后还是分开了   当然应该有高手实现了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