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PWM可以吗?

楼主(2012-09-14):
这样用,要求带的负载电流在200mA左右,可以吗?

网友A:
这样的驱动方式是可以的.
但是就细节上说, 负载电流在200mA左右, 那么 R11 可能太大, 导致 Q3 不能完全导通.功耗大且会限制电流而到不了200mA. 由于没有给出VCC 的电压, 具体阻值楼主根据数据手册仔细算一下吧

网友B:
只要8550可承受这么大电流就可以...

网友:
如果速度高或者要求边沿锋利,BE之间还应该加一个电阻。

楼主:
2# airwill Vcc是5V,R11取多少合适?用Vbe/Ibe=R11吗?Vbe是0.3V,Ibe是多少?50mA?求教,谢谢

网友C:
R11阻值太大,
其次取决于PWM的频率

网友D(2012-11-06):
8550电流较小,最好用ICM大于1A的三极管

网友E:
一般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会大于100,所以2K也是可以工作,如果是高频PWM,其实三级管不要进入深度饱和,否则会影响关断速度(也可以考虑加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