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我的运放电路(图)

楼主(2012-09-14):
R2左端是接5V供电MCU的一个IO口,因为MCU的驱动能力较弱,所以用OPA551来扩流输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IO口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OPA551的输出电平为1.2V,按照我的理解,OPA551应该是一个电压比较器的形式?3.7V是阀值电平?输入低于3.7V则输出为0,输入高于3.7V则输出为1(接近5V),是不是这么理解?

楼主:
请高人指点!

楼主:
这是别人给我的电路,但是我不明白R3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运放输出高低电平的能力有限。通常输出在正负电源的1.5V左右都算正常,
R3是防止输入开路引起的外界干扰。因为运放输入阻抗高加了下拉后有一定抑制能力了

网友B:
测一下IN+端电压就知道正不正常了。

网友C:
用运放扩充数字I/O电流有些雷人……
有专门的BUFFER IC,或者自己用MOS管火流
如果驱动电机、电磁铁之类,有专门的驱动芯片

另外,运放里有个概念叫RAIL-TO-RAIL(但一般只限于模拟信号的领域)

网友D:
实际运放来做buffer也是可行的,目前有不少大驱动能力的运放,比如有100mA的驱动能力,在Sony的Camera参考设计里就有这个用法。楼主可以选择此类运放,不过价格要2元左右,比如SGM8051:

网友E:
OPA551工作电压范围为+/-4V~+/-30V,目前提供的电源电压不在范围之内,IC工作不正常;在输出电流不同时输出电压会不同,200mA时,输出低电平为V- + 3V(即是V-接地时,输出最低为3V)。使用时请参看IC规格书。
R3的作用用于稳定输出状态。MCU在上电时,如果IO口处于高阻态,此IO口电平不确定会导致不是预期的输出。

楼主:
MCU上电时的IO口是准双向口,灌电流可达20mA,拉电流也有0.2-0.5mA
我的IO口输出低电平的时候OPA551输出是1.2V
我的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OPA551输出是4.2V
另外OPA551输出是浮空的,不知道这样测试对不对?

楼主:
接了100欧姆负载后,MCU输出低电平(万用表测试过),OPA551输出还是1.2V,怎么也输出不了低电平

楼主:
求高人解答!!

网友F:
我也想解答,但是没有这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也懒得下载,所以就无法解答了。
建议你自己仔细看看运放的数据手册,把运放的所有性能都看一遍。

网友G:
学习了,现在这些对我来说真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