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 ON/OFF问题

楼主(2012-09-14):
LM2596 通过ON/OFF脚关断,这个关断意思是LM 2596不工作了,然而不工作状态下芯片的输入输出之间是处于直通状态还断开了?应该是断开了吧?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内部电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5脚低电平时 有输出电压
5脚高电平时 无输出电压

楼主:
我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有个师傅说这芯片是用在线工作方式,芯片不工作的时候是直通的。想不明白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种问题根本就没有必要纠结。。。

网友B:
没有电压输出的
刚好的手上的产品有用到2596.

网友D(2012-12-02):
ON/OFF相当于常见的ENABLE使能引脚,用于控制LM2596是否输出电压,如果OFF,那么输出电压为0V,输入与输出是断开的。。。

网友E:
没有输出电压,但是也不保证输出不会倒灌,因为很少有人这样用。

网友:
2596 OFF表示内部基准关断 自然输出全部没有了